请教PROE5.0 安装问题

楼主(2011-02-11):
小弟我想学PROE,下载了一个"[Pro-Engineer.野火版.V5.0.M040].TLF-SOFT-PTC.PRO.ENGINEER.WILDFIRE.V5.0.M040.WIN32-SHooTERS.DVD"文件,许可证应该没错,否则应该不会装完,但最后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密,网上有MAGNITUDE版解密的步骤,请教哪位大侠知道这个SHOOTERS版本的安装过程

网友(2011-03-26):
我有一个Proe5.0的安装教程,我按步骤装了M020,没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我用的是绿色版,免安装的
呵呵,直接解压缩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解压那个用了,感觉还是不太好用!

网友:
非常感谢LZ,下来看看

网友:
同问啊!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许可证正确不正确和装没装完没关系。不正确可以装上但打开会出现错误。按照步骤来,就可以安装上。

网友:
没用过这个版本!!!!!!!!!

网友:
我用的免安装的,改个网卡号就OK,方便的很

网友:
谢谢2楼的分享  希望能装成功

网友(2011-09-06):
能否推荐下载的网站呢?我下载的几个都不行呀。谢谢

网友:
网上有安装视频,跟着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 ,我的就是这么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