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小零件是有磁性的,能够实现自动供料吗?

楼主(2011-02-12):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难题:图中的小零件是有磁性的,能够实现自动供料吗?

黑色部是磁铁,白色部是尼龙,大直径5mm,总高9mm。
散装的零件是抱成一团的,要怎样分开呢?
要求输出的排列和走向

网友:
这要看磁性强度大小,磁力大相互吸附很难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磁性零件相互间的吸力并不大,因为是小零件,磁力也小。

网友:
只要能吸在一起就不能说磁力小了,这个要分开除非有外力或者消磁

网友:
用磁性的排斥与相吸来  分开和排列  应该可以做的到

网友:
设计个特殊的震动盘看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头想炸了,还没有比较好的做法,各位救我啊。。。。。

网友:
中间用个东西隔住,在加个输送线行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方案很有创意,让我思路开阔了,我想必须要做一些试验,看效果怎样,才能确定料斗的结构。

网友:
材料不是磁铁能吸住的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零件的磁铁方向都是一样的吧?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有两个零件背对背吸在一起的情形,这样就不会有吸力很大的情况.可不可以,把零件先放在一个料斗里面,料斗最下端开一个槽口,槽口内置一个特制的长方型的棒,如图示,棒内嵌入一个窄的磁力强些的磁铁,极性和工件相反.此长条在前后拉动,吸出来的工件就正好是你想要的排列.整个机构,需要一些振动,再配合一些吹风的喷嘴.
我没有处理过这样的问题,这个方案只是供你参考,是否可行,我也不知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徐大侠的方案,对我很有参考价值。我现在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就是不知道是否真的可行,还待多做试验,才有结果。

网友:
楼主的零件应该是永磁体吧 首先确定永磁体的极性保持一致 料斗和输送槽可以用铝来制作因为铝是非导磁材料 然后可以用输送带进行输送 输送带上可以镶嵌一排相互分离的小磁铁 这样每个零件就被一个小磁铁吸引 排列也就有序了
这种小的磁铁市面上很多 价格也不贵 另外磁性也很好 小磁铁与工件之间的吸力应该会足以让这些小零件分离的 楼主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用振动盘可以搞定,然后排序应该可以,不知道你见过螺丝用振动盘排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石英机芯的电机转子吧?

这样也许可行:
1.先拆散。   滚筒上装有和磁环一样大小的环形磁铁,磁性更强。
那么以吸附准确的零件比较牢固,吸附不牢的和偏的(即多余的)
将被无情地刷落。

2.选择。  漏斗可确保下落过程中的导向,非正即反。
出口处有间歇工作(与滚筒同步)的回转轮,装有铁片。
若下来是反的则接不住掉落,正确的被传递。

网友(点评):
佩服!向你学习。

网友(点评):
强大,直接找出现成的

网友(点评):
人多果然力量大!!!!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有了,值得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真是高人见多识广,正是石英钟的心脏。
图解的方案很明确,应该可行,太好了。
在下谢过!同时也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好建议,13楼的做法也是一种值得我借鉴的好方法。

楼主:
前几天制作了简单的几个零件,搞了试验,试来试去总是不行,主要是抱成一团不好分开,轮子上开槽转动带出,也是卡在一起,强行转动会损坏塑料件。请教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网友:
拍些图片上来,更直观一些

网友:
既然楼主通过大家的讨论有了新思路,就应该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2011-03-20):
应该可以,震动盘用铝合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行呀,小零件会抱成一团。

网友:
楼主的是石英钟转子,还是手工操作吧。。。

网友:
用一铝圆盘转动,圆盘上装许多小磁铁,把你的产品吸起来

网友:
可以选择用振动筛,在筛子周围加铁板,应该就可以分开且底部吸附在铁板上了,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中间用个东西隔住

网友(2011-04-20):
学习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有磁性的就都粘在一起了,估计不好弄,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如图,黄色为小磁铁(与你的小磁铁磁极相对,圆大小相等),这样磁铁会不会吸附在这个上面,在加上限制每次只允许一个工件通过!

网友:
这个用振动盘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做根磁条(用环氧板做底板,铣糟放圆型磁铁,间隙控制好)加上吹气脱废料,应该不难

网友:
看看而已,没什么好学习的了。呵呵呵呵呵。。。

网友(2012-07-19):
振动盘一个一个落下去,接料盘上加一层磁,可以不零件按照上图排开。接料盘不断旋转,接料盘上部加个螺旋出料通道,通道宽度又打变小,这样可以一个一个排列开来。个人愚见。

网友:
其实如果有可能最好把充磁放在后端,让零件一个个排好队进来充,充好了再一个个出去,就简单多了。磁铁吸在一起很难弄的,弄不好就容易碎,到时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