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圆磨床磨头主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12):
公司要做内圆磨床电主轴,轴颈30,转数30000R/M,以前没做过内圆磨,不知道主轴连砂轮杆的那块怎么设计,好像砂轮杆有带螺纹和不带螺纹的两种连接方式,该怎么选择,怎么设计,请高手指点一下,最好截个图看下,谢谢。

网友:
我以前设计过一种带螺纹的,螺纹旋向和主轴旋向相反

网友:
这么技术的问题好像还是好少人说的,小气巴拉的人一堆

网友:
公司有外圆磨
内圆磨没有见过轴头什么样子
关注中

网友(2011-08-03):
楼主可以找个说明书看看

网友:
为什么不用ER接杆的设计呢,可以安装直柄合金铣刀当磨头铣削加工一些内孔的,比磨头效率高,当然不适合铣削那些超硬的材质

网友:
最好用带螺纹的,内磨头一般是内牙接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