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中的各个组件名称叫什么?

楼主(2011-02-12):
我想问的是下面的齿条有同步齿条吗?最好是铝制的。同步带有模数制的吗?或者您能说清楚这个结构中的各个件,前提是都能很方便的买到。模数制的话是M=2   同步齿的话是5M。齿条30左右见方。越长越好。同步带模数制的是90齿 谢谢!

网友:
楼主的图在哪里呢?看不到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上传了,你给看看。

网友:
同步带轮有专门制造的,基本都是铝制的,看厂家手册直接选型,出图就行。同步带计算长度后,直接选就,宽度可以定制。
这个同步机构,其实并不能实现两个大轮完全同步,如果负载超过摩擦力,两个轮会有相对转速差,效率低,唯一的好处大概是噪音会比齿轮齿条略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 两个大轮起的是涨紧定位的作业,不会出现打滑不同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 两个大轮起的是涨紧定位的作业,不会出现打滑不同步的。

两个大轮和同步带之间是靠摩擦力连接的,如果转动力矩大于等于摩擦力,你说会不会打滑呢?
打滑是有可能发生的,只是看你能接受到什么程度而已。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然后才好判断所用的构件及其材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也没有说过要驱动两个大轮同步运转吧,其实这个应用作为直线驱动到是一个不错的思路,感觉比较稳定,力量也比较大

网友:
齿条你自己加工吧,估计现成的没有!

网友:
。。。问下齿轮加工就可以了,不是很普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