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中实体螺纹的画法!谢谢!

楼主(2011-02-12):
请问solidworks2010中实体螺纹怎么画,请哪位高手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1-04-17):
我以前画的来,现在可是画布来了,
 而且现在画起来很纠结

网友:
首先你在拉伸的圆周实体上用草图画一个等直径圆,OK然后进入插入找到螺线扫描后输入你要的螺纹值后确定。进入草图选个基础面后做一个扫描体,OK后选择扫描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