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铁件毛刺,怎样去才有效率?

楼主(2011-02-12):
我所在的单位是一家专门生产汽车配件凸轮轴的公司,球铁件产品在精磨完凸轮后毛刺偏向凸轮两侧粘性很强很难去除,只能用手工的方法用毛刷一点点去除,相当费时。请教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法提高效率。

网友:
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 ,烧一下就行了~!!!有那种机器~!!!

网友:
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 ,烧一下就行了~!!!有那种机器~!!!

有这种机器啊,没见过

网友:
用尼龙刷行不?

楼主:
尼龙刷试过,去不干净

楼主:
还有那个烧的机器是什么?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网友:
为什么毛刷能去除,尼龙刷去除不干净呢?我是外行,还有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的黏性那么强呢?

网友(点评):
毛刷、尼龙刷都不能去除,要用金属刷才行。

网友:
球铁?粘性很强?精磨后还会有毛刺?想不通
两边先倒角没?

网友:
可以考虑用钢丝刷或者铜丝刷的刷辊。但是钢丝刷的钢丝直径就要尽可能小。以免划伤凸轮磨削面。我就自己制造过一个带钢表面情刷辊。其结构就是由若干叠加的,上面捆有钢丝的薄钢片制作的。效果很好。

网友:
他为什么那么粘呢?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覆磁了吧!!!!

网友:
那既然是因为有磁性了,是不是想办法消磁就可以呢?我查了一下,高温或者震动都可以消磁,另外还可以参考给磁带消磁的方式,让工件通过交变电流产生的磁性装置……
外行,仅供参考!

楼主:
没有带磁性,用钢丝刷会划伤凸轮磨削面。
现在是用手工用磨料丝刷一点一点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毛刺粘性会这么强,用尼龙刷只把毛刺从一边刷到反面,根本去不掉

楼主:
铜刷能行?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