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的方向:是偏向精密的小零件,还是偏向大的铸件?

楼主(2011-02-12):
    我现在做的是腹膜砂小产品铸造,但是一个朋友要我去做大的铸钢件,虽然以前也做过树脂砂和水玻璃,但是我还是犹豫。。

    请各位分析下以后的铸件方向,是偏向精密的小零件,还是偏向大的铸件。。纯属讨论。。

网友:
有前途的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小的,不锈钢,特殊钢,耐热合金的精密铸造,这个有诀窍,还包括细长的,比如叶片,但这个要学习定向凝固,非晶态的理论,和空心铸造,有难度,论坛以前有一个家伙说过几句,再聊就怎么都不开口了,据说是玩叶片的,
还有一个就是玩大件,上几百吨的,

上面说的这两个,会一个就行,就是‘爷’,起码老板不敢惹你,起薪都是基本50万的,其它另说,

网友:
上面说的这两个,会一个就行,就是‘爷’,起码老板不敢惹你,起薪都是基本50万的

网友:
其实铸造两方面都可以的。小的就是精度高但是数量多而且品种多,一般废品成本低。太大的就是制作困难但报废成本高。但是做一单工作量相对要少一点。

网友:
还是小件精密的

网友:
过来学习下。铸造高端人才薪水够高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空压机里面要用到哪些铸造件捏?都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在华东有谁做的好一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