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接头形式

楼主(2011-02-12):
请教各位师傅,以上两种接头形式是什么形式的。
请教各位液压胶管接头形式,卡套式、扣压式是什么样的,有图纸最好,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象是球面密封,路过

网友:
D型胶管接头吧

楼主:
哪个是D型胶管接头呢,请各位专家指导一下

网友:
第一个图很明显,是喇叭口的软管

网友:
胶管有机械部JB标准。JB1885-77,JB1886-77,JB1887-77.第一张图片是JB1887-77。第二张图看不太清楚好象是JB1886-77是卡套式的。有关的具体资料请查看以下网址:www.hzdfyy.com/js/jg4.htm

网友:
是“锥密封管接头”,液压手册上有的,你可以去查一下。锥密封管接头一般不需要o型圈,不过我也见过有的锥密封接头带o型圈的。

网友(2011-05-08):
不是吧 看不清楚啊 电脑分辨率不高

网友:
应该是锥形的,,。,,,。。。

网友(2011-11-12):
第一个图,通常称为C型接头,锥密封面是凹的,有点像字母C,和它相配的件就是突出的,称为D型,也有点像。端面是平的,加密封垫密封的,称为A型,橡胶挨压了。

网友:
楼主提供的胶管图片中应该是24度锥接头

网友:
上面那张图应该叫C型扣接头吧,D型扣应该是反过来的,象这种管里面是内锥,公接头是球面的,叫做C型扣

网友:
为么要分类出来?

网友:
呵呵,今天我就接了几根这样的油管,是锥接头的

网友:
照着专业生产的厂家要一份样本看看就知道了!何必这么麻烦啊

网友:
接头大致分圆头和平头的,但是还有相配套的接头,你是圆头的管,接头必须是圆头的,平头的管与之对应的接头也必须是平头的。还有丝距,这些都得考虑。平头的通常得加垫子。通常用的就是这两种,其他的没见过

网友:
D型胶管第一种,第二种不知

网友:
第二个不是SAE法兰的吗?

网友:
是37°锥吧,侧面那个图很像,下面是个法兰转换。一般的软管不用问肯定是扣压,用可拆的很少了。

网友:
楼主的图片不够详细,看不出锥度是多少啊?

网友:
第一个胶管  明显是C型接头,具体是多收度锥面 需要测量。

后面的看不出来

网友:
嗯,今天我也去啤了这样一个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