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系统:g33 和g33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2-12):
西门子802d系统。g33 和g331有什么区别?

网友:
g33 车罗纹
G331 弹性攻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弹性攻丝,什么是刚性攻丝

网友:
弹性攻丝指:攻丝时,刀具安装在弹性夹头上,主轴与z轴之间没有插补关系。
刚性攻丝:主轴与z轴之间有插补关系,z轴走一个螺距,主轴转一圈。

网友:
楼上的分解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