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新的锥度调整方法,请教

楼主(2011-02-12):
      有一台新的CA6163车床,安装好(水平已调好),车内孔时,200mm长有0.03mm锥度,主轴箱与进给箱之间有V型槽定位,调整不便。有师傅指点:调整车床正面人站位置处的地脚螺丝,可把锥度调整过来。
     1,调了地脚螺丝,水平肯定会变化
     2,调此处地脚螺丝的原理是什么
    事实证明上述方法可行,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
          多大的孔啊

网友:
调地角,动机床水平,利用床身导轨的变形来调整主轴和导轨的平行,有很多车床因为水平没校正而产生锥度。也许是你水平根本没调好,或者说是接近水平误差很小,而你却没看出来而已。方法可行因为锥度不大。新车床出厂也是有一个锥度误差,不过没这么大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135mm内孔,要求锥度不超过0.01m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三次,校好水平就会产生锥度,调动地脚又会将锥度消除

网友:
不是用水平仪调整好水平然后地脚在打上水泥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这样?
哪位解答一下
学习

网友:
不会吧,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搞的,如果加工内控有锥度,不能靠水平调整,水平是基础,和床身的扭曲和直线,锥度过来了,车长轴会有问题。一般车床主轴箱体,的侧面有调整螺丝,有两个,先把缩进的松开,然后按锥度方向调整就好,了,多试几次就行,然后记着缩进螺丝,千万不可用水平来调整,主轴箱本身就可以调了。切记。

网友:
在一台好机床上车一长标杆,在本机床上测上母线和侧母线看是否对,不对可能是主轴和Z轴导轨的不平行,调主轴。前提是机床水平先调好

网友:
首先要校拖板移动对导轨的不平度和扭曲度,再用主轴心棒校验上母线与侧母线。

网友:
7楼的正解,你可以试试

网友:
调主轴箱.方法是在v形槽上垫薄铜皮.

网友:
兄弟,调锥度不要动床身,只可以动底脚

网友(2012-03-24):
不解!! 地脚螺栓只是拉紧车床与地面的啊,怎么还能校锥度了?

网友:
这么高的精度,普通机床用不了多久。

网友:
车外圆有没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