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进口的螺杆泵?seim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1-02-12):
     国产的一般都用黄山和天津那两家的吧?各位,有用过进口的螺杆泵没?海林柯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生产、组装的?意大利seim这个品牌怎么样,有用过的高手发表点意见没?

网友:
用过阿特的,还有寿力的,比较贵,国产主要是寿命问题,

网友A:
我们用过天津、西安、重庆的,近两年又用了耐驰的。耐驰的用了两年还没出现过故障质量过得硬。

网友(2012-02-21):
进口品牌的螺杆泵很多。colfax旗下就好几个品牌:allweiler,Imo等,其他还有Leistritz,Settima,Seim....
进口的质量上要比国产的稳定,主要体现在材质、加工、装配上。我是做进口品牌的如是说,不同意的请拍砖。

国内的质量好的我只认天津工业泵,其他都不是一个档次。至于为啥这么说,请了解一下螺杆泵转子的加工工艺吧,不明白可以问问各厂家里最贵的加工中心。

当然了,有些应用工况用国产二流,甚至三流的泵都没有问题,倒是真没必要用进口的。每个品牌,每种价位都有自己的定位和客户群体。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Seim 产品也不算差,只是没有人用心去做,做这类产品还是需要点技术功底和心思的,不过Seim折在三峡项目上也算光彩了。
我就是北京海林柯的一名销售,海林柯是意大利Settima中国总代理,泵还是意大利原产的,电机和联接组件是国内采购的。

网友:
进口品牌在国内最大的问题是:1. 价格高;2.服务差(货期长、备件少)
北京海林柯正是有效解决了这两大问题,进口的品质,接近国产的价格,在北京开发区有大型仓储中心,几千台常备型号以及备品备件。

如果您一直用国产的,是否也会考虑一下用海林柯的?

网友(2012-04-13):
我处有7台 SETTIMA泵 型号GR60SMT168440的轴端密封有点漏油,其他正常

网友(2012-07-13):
ALLWEILER/IMO ; 德国鲍曼(Bornemann); 德国Leistritz; ;  SETTIMA ,  KRAL   MTZ   Plenty
机床高压冷却泵:  VOGEL; KNOLL  BRINKMANN  Grundfos   SUMITOMO hydra-cell

以上是我知道的,有些乱,你就将就看看吧,很多品牌是各有所长,并不是重复的,希望对楼主有帮助,Seim的也不错啊

网友:
黄山的,性价比还是很好的!

网友(2014-01-12):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过天津、西安、重庆的,近两年又用了耐驰的。耐驰的用了两年还没出现过故障质量过得硬。

现在用转子泵代替螺杆泵了,转子个转子、转子和泵壳有一定简隙,无磨损,使用寿命长,卫生级别高,不锈钢材质,占地面积小,耗能少。可以电话沟通18618144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