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攻牙方法,我是开摇臂钻的

楼主(2011-02-12):
我是开摇臂钻的,以前在一个厂里只是钻孔为主,基本不接触攻牙,现在出来在另外一个厂子做,但这个厂却是以攻牙为主的,大小在M10-20范围,以见厂里的师傅,攻牙是手握着开头手把,一停一开的,但是主轴一直是转动着下去的,只是他有一个缓力的作用,我见这样攻牙,是不是很麻烦呢,在别的厂我也见过别人攻牙,但他们是先开反转对正也后再正转下去,进一半或几分之一停一次或退点点就行了,真所谓五花八门啊,现在我加工的零件是锻打料,硬,攻M16,钻14.1的孔,(暗孔)攻牙深度40,而且要攻两次,(头攻,二攻)。
想请教下各位高手,大家所使用的攻牙方法,以及加工这零件使用哪种方法比较适用呢。

最后一个问题,头攻下去后,厂里师傅讲二攻时必须得用丝攻扭两圈,再攻,以至于不会重牙,但是我见直接开反转,对正孔后,然后再正转下去,也没见有重牙的现象啊,大家有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头攻下去后,厂里师傅讲二攻时必须得用丝攻扭两圈,再攻,以至于不会重牙,但是我见直接开反转,对正孔后,然后再正转下去,也没见有重牙的现象啊,大家有碰过这种问题吗
不是每次都会乱牙的,只是有乱牙的机会!

网友:
看过没干过。等学习。。

网友:
用气动攻丝机,啥技术含量也没有!

网友(2011-03-17):
我對微小徑的攻牙比較有興趣
一般為2.0mm以下的絲攻
因為我買了一台機器裡面有扭距設計
所以絲攻不會斷
不鏽鋼的材質對我來說比較有挑戰性
現在正在處理SKD61的料
3.0mm不斷絲攻的挑戰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
大家一起討論喔

网友(2011-05-07):
重新修一下丝锥,很好功的

网友:
学习拉。。
字数限制的太多了

网友:
咱们都是机攻一步到位的,不分头攻二攻,不通孔用螺旋丝锥比较好。可以用带扭矩保护的丝锥夹头,一般情况下不容易断丝锥。你要定位的话可以采取自由状态不要锁立柱和摇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