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镜像实体后,不显示原实体?

楼主(2011-02-13):
画完一个零件后,还需要一个完全对称的零件,分别出图。

如何镜像之后不保留原实体?

或者有其他办法?

网友:
取消合并实体

网友:
选择删除实体

网友:
删除实体后的情况

网友:
大功告成。

楼主:
谢谢西门大侠!哈哈@!

网友(2011-03-19):
又学到一招...........顶!!!

网友(2012-02-16):
怎么看不到文字啊。。。。。。。。。。。。。。

网友:
不要合并实体。然后作实体删除。

网友:
谢谢西门大侠!学习了

网友(2012-03-19):
谢谢!我也学会了这招。

网友:
不要合并实体。然后作实体删除 ,这样是对的。; r$ v+ ~6 g5 q

网友:
学会了,刚才试用了一下挺好!

网友:
恩,知道了,原来是实体删除啊

网友(2012-04-27):
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