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夹精度 选用什么液压卡盘比较好 要求3丝以内

楼主(2011-02-13):
现在产品要用到液压卡盘 筒夹式的  现配的只能7,8丝 达不到要求,希望找到一款3丝以内精度的 零件的外径18-35.....请真正用过的人出来讲讲呢 哪个牌子的好点.....比较急 之前一直因为精度问题 所以没法干,都是发外做的。
卡盘类似图片这种

网友:
跟卡盘制造厂联系一下,要求提出来,定制一个精度高的,一般卡盘达不到你说的要求。

楼主:
不会这么惨吧 发现找个好的卡盘比较难啊

网友A:
这是普通的液压卡盘,是用来代替三抓卡盘的,装夹精度就和三抓卡盘差不多。
按照楼主的说法,需要那种液压拉紧装置装在主轴后端的液压卡盘,并且要
有装工件的定位装置,才能够到达楼主反复装夹时候的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普通的液压卡盘,是用来代替三抓卡盘的,装夹精度就和三抓卡盘差不多。
按照楼主的说法,需要那种液压 ...

我现在发外的那家就是台湾的机床 用的也是这种前置的液压卡盘啊 好像精度不错 我也了解过 3丝以内的有是有 但是都要上万元 就是想再论坛里有没有实际使用过的人 看看效果

网友:
楼主发的这种卡盘我有,精度达不到3丝以内,精度高的确实很贵,不知后拉式回转油缸的三爪液压卡盘精度有高

网友:
建议定做吧,你的要求较高,估计市面很少,另可问下国外的产品,但能不能连接上也是个问题

楼主:
我买了个**牌子的 气动的 本体精度1丝 装夹精度2.5丝 9000左右,台湾的品牌 等到货 试下  希望随意装夹活能在5丝以内就满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有没有中空液压卡盘?重复定位精度多少?

网友C:
可用液压,弹力夹头,就能达到国内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液压,弹力夹头,就能达到国内的也可以

这是什么夹头啊?  。。。。。。。。。。。。。

网友:
我是新手,请教下装夹精度是怎么看的呢?是看装夹后物件的轴线和卡盘中心轴线的同轴度吗?

网友:
我是新手,请教下装夹精度是怎么看的呢?

网友:
是二次装夹后的精度吗?新手,问问!!

网友:
我看过你们的网站,半通的不行,我要全通的,加工长棒料用

网友(2013-05-20):
我们生产的前置中空全通孔液压卡盘、夹头。
无锡德胜机械   13814233045

网友(2013-11-10):
视待装夹工件表面质量而言,光棒筒式夹头能达到0.01以内,液压可在0.02以内但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