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后是白色的是采用的何种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1-02-13):
一般的热处理后材料表面是黑色
那么处理后是白色的是采用的何种热处理工艺?
还有处理后材料表面呈枣红色是何种工艺?
呈金黄色又是何种工艺?
是否和材料也有关系

网友:
白色是等离子氮化处理

网友:
表面磨过之后,

枣红色  金黄色 蓝色 在退火后会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离子氮化和普通的氮化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1-03-28):
是不是有色氧化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铝件
是铬钢

网友:
来学习下金属表面颜色知识

网友:
好像是氮化处理的,我原来用氮化处理的45号港和304出来都是灰白色的

网友:
没见过
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学习下

网友(2011-05-30):
没错的,就是淡化处理.......

网友:
很难回答楼主的问题哦,其实现在表面处理很多,向搞什么颜色有很多的选择。你说的可能是指常规处理吧。

网友:
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学习学习。

网友(2011-07-13):
这个应该是盐炉淬火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