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钢材料的统计

楼主(2011-02-13):
起重机钢材料的统计怎么做?
从CAD图纸上统计材质、面积、厚度
然后做成Excel表格
晕乎了、
哪位可以指导下?、

网友:
有详图才能统计,俺刚工作就给师傅算这个,找到每张图纸,算材料,归类,列表,计算百分比,
没图纸,就只能说‘辖掰’了,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让我做这个啊
不会做啊
方便的话你教教我

网友:
1 把你图纸铺到桌子上

2 查材料,算重量,

3 作一个分类表,按材料种类填进去,

4 计算总重量,算百分比,

大虾学技术的?还是学文科的?请明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专学的是机械
但是课程设计什么的都不做这个啊
我都不知道学校学的是什么。
具体怎么做还是没明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