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多功能振动台轨道加工方法——探讨

楼主(2011-02-13):
     桥梁多功能振动台轨道由4底轨和4根侧轨组成,每根轨道长53.000m, 设计坡度为0‰。形位公差为:

1、纵向直线度:每3m偏差不大于3mm2、纵向平整度:每3m偏差不大于3mm
3、横向平整度:同一水平面或铅垂面上点间偏差不大于1mm4、空间关系:同一横断面上测点空间距离的实测推算值与设计值的差值不大于3mm
该轨道已安装完工后,经检测实际值与设计值偏差过大,需采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设计精度。
根据现场勘察:1,四条轨道已浇注固定在混凝土中,不可能调整,更不可能移动。2,四轨道全部是用Q235厚钢板焊接成。水平轨道未经过机械加工。
   我个人认为只能用人工手工磨削达到图纸要求,但这方法劳动强度大,工效低,不是理想的加工方法。故请教各位大侠发表高见。

网友A:
这个活应该设计一个简易铣床,调好精度后铣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活应该设计一个简易铣床,调好精度后铣削

我也考虑过,但根据设计尺寸,要加工两边的侧轨道。这简易铣床可不小了。

网友:
有“便携式现场镗铣孔机”可以选用,也有提供这样服务的加工公司。 网搜“便携式现场xx机”

现场轴铣切削设备

现场圆车/铣加工机

网友:
第一 他的尺寸不会很大,也就是一个简易工具,我以前做过一个铣导轨的机器总共质量不超过500公斤(具体可以参照车床导轨简易磨削工具)。第二把图纸贴出来。也好大家共同帮你想办法。

楼主:
图纸已上传了的。请下载后打开。

楼主:
4楼大侠提出的方法也考虑过,因轨道总长53m,轨道面宽0.63m。所以只能分段加工,每加工完成一段后,便携式设备的安装固定、调整及对刀也是一个比较使人头痛的工作。

楼主:
补充图纸

楼主:
经过对轨道安装现场的勘查,为了保证加工精度,在加工工艺和设备问题上,开始找到一点点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