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个零件如何设计夹具

楼主(2011-02-13):
材料:铝合金
如果不用四爪
该设计什么样的夹具呢?
盼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可以用圆棒加工后再刨的话就可以用三爪了

网友:
弹簧夹具。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用自定心的双V型铁夹紧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吧三个爪子去掉
再在卡盘上装夹具
那怎么定中心呢

网友(点评):
用正反丝杠自定心,丝杠要与夹盘定位,两个爪开合。 要用四爪盘,三爪不行。

网友:
用圆料在中心位线割方孔再割开做一个哈弗夹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所描述的我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还不是很明白
1、正反丝杠自定心什么意思
2、丝杠如何与卡盘定位
麻烦再讲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所描述的我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还不是很明白
1、正反丝杠自定心什么意思
2、丝杠如何与卡盘定位
麻烦再讲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图吧,看能否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示十分直接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是高人啊!你不是在考我们吧!
但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产品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做一个外圆内方的锁套,主要是方便,换件换工序快。
见笑了。

网友:
用正反丝杠很有创意,但是在两个V形铁安装的时候,如何保证两块铁到卡盘中心的距离是相等的呢,如果不相等,定心会有困难。是调节固定丝杠的定位块么?请赐教呗。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解决的,在V型铁内侧安装调整垫铁就可以了,如果试车后有偏心,将垫铁卸下再加工调整即可。

网友(2011-03-30):
孤酒大侠的精神令晚辈敬佩!学习中

网友:
xue  dao  le   hao   dong  xi  a

网友:
做个阶梯轴,一端铣完,用轴定位,铣另一端\或者钻孔后铰刀。我是菜鸟,请高人指点。怎么看也没有圆跳动和圆柱度要求啊,为什么做夹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的夹具好麻烦,车,钳,铣,一个班次完不了哦。

网友:
顶一下帖子,受教了,还有这么清晰示意图

网友(2011-04-30):
我也学会了呵呵

网友:
此方法是很好,楼主你做的时候要注意热处理后的加工,卡盘配合的间隙不要做大了,不然会喇叭口。

网友C:
小弟不才,冒昧说一下个人意见,请问一下这个东西楼主是用四爪夹住,在车床上面加工吗?150长加工应该要掉头的吧?如果在我们这里。可能用加工中心做,用平口虎钳夹住中间,虎钳装在四轴上,不需要特别制作夹具,且一次装夹很好的保证同心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不才,冒昧说一下个人意见,请问一下这个东西楼主是用四爪夹住,在车床上面加工吗?150长加工应该要掉头 ...

楼市上的朋友,现在确实有一批像您这样的同志,我们做机械加工的,最好的办法一定是要最便宜,利润最大化的办法,否则怎么能赚到钱呢?真正的好办法是既简单又高效率的,你说呢?

网友:
如果让我来做工装的话,我会用三爪复杂抓住一个三角形圆钢,上CNC铣出三角形内孔,线切割后分别烧焊在三个爪上,然后安装到卡盘再上加工中心找正,如果需要精度再高可以调制后加工,精铣,再磨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不要什么专用工装.用车床干的话,只用两面定位,另两面夹紧.只是用做定面的两个面做个记号,调头车时,还是用这两面定位.同心度就可以保证了

网友:
厉害 ,我们做的夹具 都 是 弹簧夹具、

网友:
4楼得方法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其实就是二爪卡盘,配上V软爪。

网友:
大师们的方式挺好,精彩!
可是要是毛坯四方不是理想状态,那样怎么保证壁厚呢?

网友:
讨论中学习 了

网友(2011-06-10):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要是我也会这样,两面定位,再用个螺栓压紧

网友:
受教了     来 学习了

网友(2011-08-13):
发个到我邮箱好吗?大侠grfok@163.com谢谢!

网友:
买个直径80-100的圆铁棒,拿副反爪夹住焊起来,拿去线切割,简单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