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外圆产生不良刀纹

楼主(2011-02-13):
工件材料为不锈钢,vc=120m/min,f=0.2mm/r,ap=0.5mm,刀尖圆弧半径为0.8mm,刀具的刚性没有问题,车削出的外圆表面有有规律的不良刀纹,如下图:
请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估计是后角太小.

网友:
工件好长
。。。。

网友A:
车加工时先用花生油刷一下工件

网友:
是不是该刀具刃顷角为正值,使切屑流向已加工表面从而划伤已加工表面,可以考虑刃顷角略微为负值,尽可能使切屑流向待加工表面

网友:
1、工件细长发颤
2、车床主轴轴承间隙过大引起或轴承失效
3、刀台间隙过大(例如被撞过夹盘)
不在现场,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刀尖圆弧半径偏大
如是细长轴,看顶针是否有问题

网友B:
进来向大家学习下。。。。。。

网友C:
如果是细长杆那么可以考虑反车法。刀具由卡盘到顶针运动。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大家戈劲讨论~

网友:
换R0.4的刀片吧。基本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各位师傅说得都有道理,特别是7楼的师傅!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与铁屑划伤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较小的刀尖圆弧半径是可以减轻这一现象,但不能消除这一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加工时先用花生油刷一下工件

是不是要用物理压榨的花生油啊。前辈

网友:
12#楼主的图像好性感言归正传 不知道转速与走刀速度是否相匹配,一般车都有线螺纹,不知道楼主粗糙度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已经不是正常的走刀纹了,这种刀纹是表面缺陷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的,我们这边车螺纹也有加一点,会变得很光滑

网友:
回复 网友G:

给的答案十分正确  影响乱刀再就是走刀箱和大流板结合螺丝松了

网友:
学习中,更在奋斗中……

网友:
看起来很像铁屑毛刺刮的

网友:
7楼的师傅说得对,那是震动引起的。

网友:
看看机床是否有问题:主轴、刀台、流板等部位是否出现间隙

网友:
回复 网友G:

车床主轴轴承间隙过大引起,刀尖磨损

网友:
刀具由卡盘到顶针运动。

网友H(2011-12-27):
引用 网友A:
车加工时先用花生油刷一下工件

不懂.......请问大侠  为什么要用花生油?

网友:
主要是刀具的问题,排屑不顺,圆弧角不合适,走刀量不合理所致。适当调整一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懂.......请问大侠  为什么要用花生油?

花生油,植物油,动物油都可以当冷却液用,选择合适的冷却液能提高光洁度,

网友(点评):
比普通的切削液效果还好么?

网友:
顶7楼 还有机床大托板松了 也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车刀是最重要的,其次走刀量,转速,冷却方式

网友:
震动引起的,检查车床的刚性还有刀不快或是跟刀架前面的抓顶的松了,车不锈刚转速慢,走刀小,刀要快,加冷却液

网友:
不要用活顶针,用死顶针刚性好

网友:
好高深,大一新生不懂

网友(2012-01-27):
车床主轴轴承间隙过大引起或轴承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来向大家学习下。。。。。。

我也是,进来向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过来向前辈们学习的,呵呵额

网友:
料比较长,转动时会跳动   会产生那种纹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细长杆那么可以考虑反车法。刀具由卡盘到顶针运动。

进来向大家学习下。。。。。。

网友:
转速偏高了!!!!!!

网友:
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2012-07-11):
遇到类似问题,走刀,转速已经阻止不了它了!!

网友:
把进给调到0。15看看

网友:
工件太长

网友:
与振刀之后的工件外型差不多,会不是是工件加工时刚性不足震动

网友(2022-02-15):
楼主解决问题了么?我的设备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主轴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