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好

楼主(2011-02-13):
材料:铝合金(代号是7什么)
如果不用四爪怎么加工
哪位能详细讲一下

网友:
能否做一外圆内方夹具,侧面开口,方便用三爪加紧。内方与60*60配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个好方法!
但是反过来镗一边的时候
怎样找正保证同轴呢?

网友:
最好还是用四爪加工

网友:
有两种方法
1.使用原夹具:做正面时Φ40镗穿,调头后找正Φ40即可(小批量可用此法)
2.车芯轴与Φ50、Φ40配,做弹性头固定工件,芯轴夹在车床上不动,工件上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弹性头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不用4爪?不清楚你是为什么。2#的主意很好,只是比4爪费些事情。

先用以上方法夹图纸下端,鎕出50x40内孔,和端面要一刀切出来。掉头,用软抓夹50的孔,端面定位,鎕出剩余内孔即可。

网友:
芯轴内钻孔,车内锥,侧面同样开口增加弹性;再做一塞子与此锥配,塞子中心钻,通过螺杆拉紧,即可将芯轴涨开工件固定;松开螺杆,芯轴弹性回缩,即可取下工件。

网友:
这东西要是我做,考虑到装夹变形,2丝公差,还有同轴度 圆柱度 我肯定上加工中心,中间夹住,两侧拉直,镗刀正镗反镗和槽刀一次做完

网友:
学习一下大家的做法。。

网友:
5楼说的是个好方法,弹性夹具很简单啊,去看看人家铣床的夹具是怎么做的就知道了

网友:
有点意思,有必要考虑一下

网友:
自己做夹具也可以的,要学会思考i!

网友:
用2楼的方法,装夹上端,数控车一刀可以做完

网友:
采用背镗可以保证两孔同轴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
切口的芯轴是一字槽好还是十字槽好?
是不是要用弹簧钢做?

网友(点评):
lz好悠闲,要做夹头,肯定是批量太大,5位数以上了吧?顺便装个回转气缸,拉杆自动夹紧,不然的话,手动拉杆,费这么大劲,还是最普通的软爪效率高。

网友:
还是用弹簧芯轴靠谱。为什么不能用四爪

网友:
上加工中心能保证质量

网友:
各位大虾的方法都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看这个精度就得上加工中心。搪!!

网友:
没看到图啊,是不是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批量并不是很大
现在是用四爪加工的
我只是想如果批量大
怎么加工方便快捷而且质量稳定
只不过没有想到好的加工方法
所以发到论坛里让各位同行帮忙想想
谢谢大家的帮助和回帖!
我也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偶然搜到这个网址的
本着参与和学习的想法
试着发一些帖子
现在觉得这个网站真的是天南海北机械同行交流的好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弹簧芯轴是什么原理
能说出来供学习一下

网友:
其实你可以参照铣床夹直柄铣刀的弹簧夹头,只不过内外互换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我绘的图纸和你的想法不一致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做夹具只要能完成工作任务就行。我所说的参考铣床夹头,并不是要做的像它一样复杂。
(我想:芯轴攻丝,螺杆从塞子这头拧紧可能会方便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这样比用拉杆从后面拉又方便了很多
多谢
让我有学到一手
今后工作中有问题请教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我们互相交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点疑问,想与你探讨一下
就是在切槽后我觉得心轴外径会往外涨开,外径会变大
会导致零件装不进去
那是不是应该先切槽后外圆磨
如果是这样
在磨的过程中应该会有回弹
又该如何避免?

网友:
回复 楼主:

切槽后芯轴会有微量变形,可以把工装组装好后,螺杆稍加一定预紧力,使芯轴稍微涨开一些,然后加工(切槽前应预留一定加工量)

网友:
学习了 向各位大虾  感谢

网友:
都是高手,心轴的做法虽然简单,不过你的产品要求有点高,而且是铝的,不好加工。

网友:
我也同意9楼的说法,上数控铣床,镗孔,铣槽完成,

网友(2012-03-28):
芯轴不留加工量也不要紧吧

网友:
买两把硬质合金的刀杆(反镗刀,一粗一精),一次装夹可以把两侧大孔和中间小孔及槽都加工出来。只要夹具头部让开空间就可以了。

网友:
利用主轴的模式锥孔就行了  做一个D50-0.03的心轴靠山,定心D50正负0.01这一档用,先把难车的一头车了,然后反过来,把心轴靠山安装在主轴锥孔里,外圆用三爪夹紧,工件找正很快的

网友:
好办法,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批量并不是很大

告诉你最简单精度最高的方式,V型块加工,你要再不会的话,O(∩_∩)O哈哈~回家买卡4豆腐吧。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高,实用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的空心轴,我们的方法是先分两头粗车,找正要求不必太高,然后精车的时候反面的一个也用浮动铰刀,这样同轴度能保证

网友:
车窗可以加工
镗5040
以40做心轴
轴向压紧
减少变形
180长轴承座用此方
装配后跳动2丝内

网友:
不想用四爪找正,买个两爪自定心夹盘吧,在夹爪上做个软爪,将软爪做成夹角90度的V。
二次用弹性涨瓣、芯轴都可以。

网友:
路过打酱油滴。。学习学习了,比较赞同2楼的。做外圆内方,侧面开槽的夹具比较好。不过比较担心同轴度的问题,还有50的尺寸公差才2丝,不太好做。。

网友:
见其精度的考虑还是用加工中心做会比较精确,且速度可以保证!

网友:
受益匪浅  学习学习

网友:
好做!工装很简单!定位,两压板就可以保证!

网友:
知道涨胎不,有空联系我,我给你发图看看!先车一面,包括40孔,然后涨胎定位反面车!

网友:
如果你有卧式加工中心的话,就很好加工了。看你画的图也没有什么位置度要求,用三爪做个工装就可以了。做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如果你有卧式加工中心的话,就很好加工了。看你画的图也没有什么位置度要求,用三爪做个工装就可以了。做这个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我认为四方先粗加工车圆,车成内孔后再加工四方,这样是最好的。可能在原材料上有点浪费。

网友:
5楼的方法可行,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有5MM的边,又是铝合金且不太长。我认为用芯轴加端压板可行

网友:
这个要看产品的量怎么样,一件直接四爪就好了,量多可以做夹具(同上)

网友:
车床也是可以做的。哈哈

网友:
做两把专用刀杆,就可以一次加工两边的孔

网友:
用弹簧心轴会把孔里面拉毛的

网友:
圆棒料车成,铣六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