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树机,有人做吗

楼主(2011-02-13):
请问有做挖树机的朋友吗?

网友:
“挖树机,有人做吗”
怎么做挖树机,有图吗?

网友:
只要有设备的要求,理论上没什么不可以做的

网友:
挖树?机械原理能不能说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点评):
凯斯滑移移栽树机加装一套带有三铲可升降的起树器。适宜于苗莆带土起树苗用。

网友A:
全地形履带底盘挖树机图片file:///F:/资料1/机电技术/全地形履带底盘
是这种挖树机吗?

网友:
严格讲这是个伐树机,要比挖树机要高级得多,是全地形履带底盘伐树机,只是名称叫法不一而已。

网友:
有没有能拔树根的,想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接着往下看凯斯滑移移栽树机。

网友:
迪尔的哦
如果想挖树,那希望存活吧,那比一般的切割伐树要求可高多了
从实现来讲,一个是握住树,一个是挖
这里的挖还是很讲究的,根据挖的技术不同,价格就出来了

网友B:
有的,我在10年前就试制过一台样机,受省林业厅的委托,采用以前那种工程用前翻斗车作底盘,前面加装一套带有三铲可升降的起树器。但这种机械只适宜于苗莆带土起树苗用。超过一定直径的树就不能带土挖了。

网友:
果然厉害@长见识@挖树机!!!!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还有这种机器。。。

网友:
长见识了,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2011-05-22):
凯斯滑移移栽树机加装一套带有三铲可升降的起树器。适宜于苗莆带土起树苗用。超过一定直径的树就不能带土挖了。(图)

网友:
这样挖出的树还能活不!

网友:
一般都是用于小一点的树木移栽,大一点的树木需要剪枝叶后移栽,成活率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共享,学习了。

网友(2011-07-01):
看标题近来的,想起了拔油菜根,带起一大片土,树能拔吗?要么拔起来翻开一大片土,要么树从中间断掉,死了

网友(点评):
挖树移载只要是不伤到树的主根是不会死的。

网友:
好像原来见过一种移栽树木的机器,下部液压控制的、可以张开与关闭的类似鸭嘴的东西,由原动机带着到处跑。

网友(2011-08-09):
种树机也挺好的

网友:
2000挖掘机

网友:
什么是2000挖掘机,好用吗?

网友(2011-10-01):
可以制做一种小(微)型蜘蛛式挖机换上机具用来栽树,移树,挖坑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挖坑的机器市面上有现成的产品,挂在拖拉机后面就可以用了,自己做实在没什么必要。

网友:
看看这个对你有启发,国外的大叔移栽机!

网友:
感觉新奇,看看还是有用

网友:
貌似很强大的东西。。

网友(2011-12-07):
北京华德液压技术中心可完成 010-67870485

网友(2012-02-12):
不想做,树木不让随便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地形履带底盘挖树机图片
是这种挖树机吗?

这个应该是砍树机吧,没看见有树桩啊!

网友(点评):
伐树机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316&extra=&page=1 挖树机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316&extra=&page=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我在10年前就试制过一台样机,受省林业厅的委托,采用以前那种工程用前翻斗车作底盘,前面加装一套带 ...

您太厉害了,十年前就做出成品了,我最近正在做这个,但对于起树的重量没办法估算,请教您一个问题,如果按树的直径算,应该如何考虑喃?

网友(2012-11-11):
国外挖树机

网友:
http://www.plantoregon.com/Page.asp?NavID=43

网友C(2014-12-04):
有没有挖树根的小型机器,不考虑成活,只管把树根挖出来,适合家用或小农庄

网友:
《我爱发明》里的那个拔树机不错,就像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网友(2015-02-14):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挖树根的小型机器,不考虑成活,只管把树根挖出来,适合家用或小农庄

挖树根直接上挖机就好,不考虑成活的话,树根有的盘的太深,得切断

网友(2015-04-24):
这个好像已经有产品了吧!

网友:
“挖树机,有人做吗”
可以聊你要怎么做挖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