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整度不好的板材如何保证折弯的尺寸?

楼主(2011-02-13):
我是论坛新人,现在碰到一个大问题。
几天前我们做的一批工作都被客户退回来了。尺寸超差了。
3MM的冷板。激光切割下料。尺寸有大约2000X650。
主要是要两长边都要折弯。并且有折弯后两头高度公差只能有0.5mm。
激光下来后,板有很大的变形。折弯时尺寸控制不住,大部分两头的高度公差超过2MM。
现在我们只能做个工装,用皮榔头敲,但是很难搞。

不知道谁有做这种工件的经验,怎么才能做好。

网友:
板子内应力大,你处理不了,没有办法,
你买经过强拉弯矫直的,效果就会好,
或者做给拉力工装,这个比较复杂,你厂里要有玩技术好的,一般玩不了

网友:
你可以根据关键尺寸来确定折弯部位用定位孔来实现,或是通过激光划线功能确定折弯线

网友:
很是麻烦吗!!!!!!!!!!!!!

网友:
       板料变形后,应该先在矫平机之类的设备上整平,然后再折弯。若是直接折弯,则会付出很大的体力,而且折出来的工件往往还是会挠曲。像楼主这样2000个单位的长度,对应3mm板厚,板料不平产生的挠曲还是很明显的。

    对于这样一类长度较大的工件,在折弯加工前,应该测量一下两端的宽度。楼主的板是650宽,但应该量一下两端是否真正有650。对于较长工件的下料,由于设备、材料或者技术原因,往往会有一些偏差。有可能折弯加工本来就是比较精确地,但因为下料尺寸有偏差,两端平行度相差太远,所以最后成型时依然偏差。折弯前知道实际展开尺寸,加工时做到心中有数,也能避免一些问题。

    楼主的产品已经成型,若是再想修整,个人认为难度较大,也没有什么好方法,在这方面,我也希望在此学习学习。另外,小弟愚昧,不知道“工装”是啥意思,望高手指点,感激不尽先!!!

网友:
“工装“是治具的意思吗?

网友:
夹具属于工装的一种  还有可能是模具,量具,刀具等
但大部分说的工装是指定位和装卡用的夹具

网友:
我们公司的做产品经常用2.5的厚度的板子,最近接了一个单子就是折直角的,而且要求相当高,不过我们把图纸设计好后,下面的师傅还是做出来了,据我所知这方面应该严格控制尺寸,每到都应该发线,折弯是一定要定好位置!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图片呢,比较赞成5楼所言

网友:
8楼的对工装还是比较熟悉的,赞一个

网友(2011-03-15):
矫平机加工一下是不错的。

网友:
建议使用SPCE的拉伸料,比正常料要软一点,材料性能比较好。另外,还是还是建议用拉力工装控制镭射切割应力,切割完的半成品,还需要进行教平处理,然后去折弯,还有,要是那么高的平面度要求的,可以建议客户在板料中间打两天加强筋,很有效防止应力变形,且美观哦!希望对您有用!

网友:
干脆拉直了重新折弯吧,要么费力还被UG了

网友:
还是有些高手能提出比较中肯的意见

网友:
可以用矫平机矫平顺便去一下内部应力,激光切完的零件都有应力,先切割再矫平

网友:
我感觉楼主的工件出现以上问题是由于激光切割是由于料件过长,激光直线切割过程中料件受热影响了直线度,我以前切割长条料时也遇见过类似情况,一旦出现切割变形,折弯就很难再保证精度,所以建议楼主在切割长条料时中间保留1mm左右连桥,类似数冲下料,这样切出的长料直线度就可以保证了,与板材弓度没有多大关系,材料不平整只会影响到切割的实际长度,而不会影响直线度的。

网友(2012-11-16):
我还没听过激光开料后板材会变形

网友:
2000X650?这个尺寸的板料而且材料是冷轧板,激光切割的会出现楼主说的情况?说笑吧,你如果说是2000X65的,热轧板会有变形这倒是有可能。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楼主要看下是不是机床本身精度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