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车焊渣的经验

楼主(2011-02-13):
工件焊接好了以后再车加工 去除多余部分
现在用的柯乐依的pc3030 很一般

网友:
转速不要太高。

网友:
YT5、T8焊接刀,低速,负前角。

网友:
表面看上去是有点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关键是吃深点,避开硬化层。

网友(2011-05-09):
呵呵,其实也没有什么的,学习了,不知道焊接部分与其他有没有区别

网友:
焊接部分容易打刀

网友:
看样子工件不大,找点生石灰(建筑用的,没过水的),焊接完的把工件埋在石灰里让它自然冷却,就能达到退火的目的,然后再车就很好车了。

网友:
用YT5刀片,切深要深让刀尖部分避开焊接层,主偏角选择75°    刃倾角为负角  可考虑前角大些   后角小一点  加大刀尖角  具体角度自己摸索

网友:
看你视频  你也太野了点  速度太高   上面的回复再加上主切削刃磨道0.2的负倒楞  呵呵

网友(2013-05-31):
7楼的方法很好用的

网友:
焊接件一般都留有圆弧,可以用圆弧刀磨副刃倾角直接车,也比较耐用

网友:
首先可以先选择韧性好的材质试下,如果焊层不太厚,避过焊层当然好,如果焊层很厚,可以用大的圆刀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