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14):
我们掘进机上用了一套负载敏感控制系统,泵和阀均是哈威的。但近期在使用中发现马达和油缸出现速度不稳定的现象,而且还很明显。当时以为是阀反馈的问题,在泵X口处加了个单向节流阀,但没解决掉。到底什么原因呢?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的     ...

网友:
是否是漏油引起

网友:
如果工作压力接近设定压力的话可能会存在类似问题,建议楼主先将设定压力提高点看看。其次再看看流量设定压差是否太小了,小了也容易不稳定。如果不是这些,就需要从系统整体来看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5楼说的很有道理,可以按照5楼说的方法试一试。另外可以检查一下过滤器的滤芯。

网友:
同意贝贝的看法。

网友:
楼主应先排除是否是执行元件(油缸)出现问题?
如无问题,压力是否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