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气动马达有何必要,白旋转运动电机不久可以了吗?

楼主(2011-02-14):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就是不明白旋转运动电机不就能提供了嘛。干嘛还要经过一套液压系统(效率大大地降低了。这不明显的增加能耗嘛)。我想知道它们存在的价值在哪?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单位重量功率比的问题,很简单,就像汽油机可以装在飞机上,而柴油机就不行,大虾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算下同等马达用多大的电机,看看尺寸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事,学习了。有没相关的技术性文章啊。有的话发我的QQ1065520051邮箱吧。谢谢

网友:
楼主,翻翻手册,看看同样扭矩、功率的电机和油马达的外形尺寸。

网友:
就算大功率的驱动,也可以用尺寸比较小的扭矩马达来实现,节省空间

在需要防爆的场合,不允许有电火花的,用液压马达也不错

网友:
还有一点,一个电机给液压系统提供动力后,可以让多个马达运转,而但凭一个电机不可能提供多个独立驱动

网友(点评):
而如果是多个电机同时使用的话,空间尺寸会增大许多,还是单位重量功率比的问题,呵呵

网友:
最主要的就是液压马达可以实现无级调速,恒扭矩输出,这是普通电机达不到的。就算现在的变频调速,但是恒扭矩还是差点。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