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从总到到零件要怎么做

楼主(2011-02-14):
刚看的机械设计版块关于结构设计是从上至下呢还是反过来
我自己的做法是先画零件再一个一个住装配图上装,装的过程中再改改零件,一个部件一个装配,再由部件装成总装

但很多人都说先画装配体,再拆分零件,这个用二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我不知道这个用SW要怎么实现

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从上至下这才叫设计,这才叫熟练!!!做好了零件再装那叫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要怎么做呢
从上至下在软件使用上是怎么样一个步骤,所以才拿到这个版块来的啊

网友:
装配图里画零件,装配图里定义几何关系!!!!!!!!!

网友:
怎么做,这说不清楚,看看书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去找找书看,都没看过这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