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印刷设备设计高手:交叉螺纹线导辊的目的?

楼主(2011-02-14):
见到一些机器上的导辊(过辊)表面有交叉螺纹线。不太明白原理(假设目的是防止卷料起皱)。还是说不是为了防止起皱?

以下是网络搜索的资料。没查到原理。中心展开线的似乎比较说的过去,但如果这个辊是转动的,从受力上也说不过去了。

高精度铝辊
   铝合金导辊具有单位强度高、质轻、惯量小、表面光亮不生锈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凹凸版印刷、涂布、覆卷、吹膜、贴合、镀膜、分切、造纸、纺织等生产线。钧正所生产的铝合金导辊经过最严格的原料挤压生产流程,高强度的特殊截面与加强筋可大幅提升铝管刚性,优良的热套装配工艺与数控车床的表面精车可使产品获得最高结合强度与精度,良好的直线性与同心度,精确高速的动平衡系统可同时确保静平衡与高速动平衡性能(可达到ISO1940 G1等级),确保铝辊在机器上高速运转不产生振动,而不同的表面处理方式可提供不同的使用需求,钧正所生产的铝辊可大幅提升您机器的性能。
铝辊的结构上可大致分为:
(1)空心铝辊筒:内轴承式的结构,轴承装配于两端面内轴承孔。
(2)连轴式铝辊:辊体两端结合钢轴或不锈钢轴端,为一体式结构。
(3)通水铝辊:冷却或加热液经由两侧进出且在辊体内循环。
(4)特殊辊:各种按图加工的特殊结构辊。
铝辊的不同表面加工方式:
(1)光面:具有光滑,阻力小的表面,可依要求达到不同的表面粗糙度Ra0.3~Ra6.3
(2)表面螺纹线:常用的有交叉螺纹线、中心展开线(由中心二分,向两端面延伸)。
(3)凹、凸型表面:可由数控车床加工出各种中凹型、中凸型以及圆弧型表面。
(4)喷砂或喷丸:喷砂或喷丸加工可获得较为粗糙的表面,可增加摩擦力。
(5)滚花或网线:可依客户要求提供不同的大小的花型表面。
铝辊不同的表面处理或涂层:
(1)通用白氧化表面:适度的表面硬度HV300,成本较低、也可依客户要求提供不同颜色的的表面(如纯黑色),适用于低张力的薄膜行业。
(2)茶色硬质氧化表面:高度的表面硬度HV700与0.1mm以上氧化膜厚,台湾引进的氧化技术,高硬度与高抗磨性可适用于各种高张力与较厚材料,可大幅提高铝辊的使用寿命。
(3)特弗龙表面:特殊的特弗龙包覆层可使油墨易于清洗,且提供适度抗粘性。
(4)橡胶表面:以铝辊为芯轴,不同的包胶层可提供不同特性与不同硬度的泛用性。
(5)工业硬铬表面:最高的表面硬度与抗蚀性,表面粗糙度可低至Ra0.01(超镜面),相比传统镀铬钢辊、质轻的镀铬铝辊可适用于更高速的机器。

网友:
我们叫展平辊,顾名思义吧。将薄膜展开,防止褶皱。

楼主:
不是很明白原理。假设,卷料经过时,局部嵌入到螺纹线中,理论上会给辊一个轴向力,辊给卷料一个反作用力,使横向展平。
但这个效果如何呢。感觉远远不如下面图中的效果。

网友:
1   交叉螺纹线:用于分切机,在宽度方向上把纸张分切后重新复卷前用这种辊子,目的是分切后的单条纸条括纸展平,同时使纸张产生抖动,抖落裁切废渣;但理论上对棍子不产生轴向力。
2   中心展开线:用于整宽度的纸卷纸张括纸展平,理论上同样不产生轴向力(轴向力互相抵消)

网友:
交叉螺纹线设计使用时注意螺距和分条后的纸条宽度关系

楼主:
多谢版主回复。不是很明白原理,但肯定目的是展平了。
我下去再找找看有没有相关资料。

楼主:
看来主要目的是防皱和除皱。且效果相对有限。

螺纹展平辊

1、结构原理
   在辊体的表面自中央向两侧对称分布左右旋螺纹,当基材接触其面时与辊面上向两侧倾斜的螺纹产生摩擦,倾斜的螺纹将基材扩向两端,使基材得以平展。

2、特点
● 结构简单、安装简便、无需维护
● 转速高、跳动量小、无噪声、安全可靠、可承受较大的拉力
● 若辊体采用不锈钢、橡胶、塑料等材质,能在蒸汽、液态、高温等恶劣环境中使用
● 展平能力相对较小,即可作为防皱、去皱的展平辊使用,也可作为导辊使用广泛应用于造纸、纺织、印染、薄膜、印刷等领域

网友A:
我问过一个干凹印的师傅说是用来放气的

网友(2011-04-06):
“(2)表面螺纹线:常用的有交叉螺纹线、中心展开线(由中心二分,向两端面延伸)。”
楼上说的都对,但高速运转时主要是放气排气,中心展开线放气排气和展平,展平效果极微,弯辊和中凹辊展平显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弯辊有一定了解。但中凹辊第一次听说。之前都是说什么中凸辊,小日本要求的,但他们也只是知道大概,试了试,最终没有效果。我估计是卷料线速度太低了的原因。

网友:
表面开了螺旋线后,可有效防止薄膜材料起皱。具体理论不是很清楚,反正效果是杠杠的。有螺旋线跟没螺旋线的辊子在用薄膜材料是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提供照片参考一下吗,想知道槽的深度等?不过无论如何准备试一试。谢谢

网友:
弯辊,又称弧形辊。主要是展平。螺纹辊主要是排气用。

网友(2012-08-29):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咨询过一个做了很久印刷机设计的,他的答案是:交叉螺旋线是赶气泡的,中心向两侧的反向单螺旋线是展平的。

网友:
用于排气和展平

网友:
其实它有两个作用一是 不容易起皱 二是在高速运转中起到排气的作用

网友(2012-12-05):
不错,又学到了

网友(2013-04-26):
我也问过相同的问题,一个做几十年印刷机械设计的老设计师告诉我交叉螺旋线是赶气泡的

网友:
我们机器上用到的是渐开螺纹线的铝导辊,主要也是为了防止起皱。

网友D(2015-03-03):
这两处辊的目的都是为了展平,但用这种辊有一套装置必不可少。纠偏装置!!!只有纠正了中心才能很好的起到展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处辊的目的都是为了展平,但用这种辊有一套装置必不可少。纠偏装置!!!只有纠正了中心才能很好的起到 ...

谢谢。
这个东西,最终没有用起来。

网友E:
交叉螺纹过滚不是展平滚,是为了防止纸张与棍面之间产生气隙,也就是楼上说的放气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交叉螺纹过滚不是展平滚,是为了防止纸张与棍面之间产生气隙,也就是楼上说的放气用的

好吧!也有放气的功能!哈哈!但个人认为那是次要功能,主要还是展平抗皱!

网友(2015-08-26):
防止纸卷跑偏!

网友(2016-09-04):
交叉线是在高速贴辊运动时,把空气两个方向快速排出。

网友(2019-01-18):
导辊作用

网友(2019-12-26):
引用 网友A:
我问过一个干凹印的师傅说是用来放气的

放气+轻微展平

网友(2023-11-20):
双螺旋有两种作用,主要是排气,有一点展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