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各位大侠,有无标准油缸的CAD图纸?

楼主(2011-02-14):
搜索了下论坛,没找到合适的,我只要普通的标准油缸CAD图,用于装配,谢谢啦,各位
在此给大家拜个晚年了!

楼主:
还请有的朋友给个链接,谢谢啊

网友A:
这个我真有,不知道你是用来自己做,还是什么,可是一般是要保密的

网友:
WO YE XIANG KANKAN A   有谁给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真有,不知道你是用来自己做,还是什么,可是一般是要保密的

回大侠,内部结构俺不要的,我只要外形,安装尺寸,我是用来设计装配之用,原先都是用PROE的里的三维油缸标准件,但是在尺寸拟合上面不方便,不如二维来得直接,仅此而已啊,大侠如果可以,就把外形带安装尺寸的CAD图发给我,感谢感谢

网友:
你可以将PROE的图纸转为CAD/DWG格式,问题就解决了。要具体型号规格,还有品牌才能知道具体的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OE的图纸转换二维比较麻烦,而且标准件库是族表零件,不能直接导出来
我想要的仅仅是标准油缸,这个应该不难吧

楼主:
今天又在网上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郁闷啊

楼主:
还请有的朋友共享下,谢谢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