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之垂直度,请教

楼主(2011-02-14):
一个圆柱体的一个端面和 圆柱体的轴线的垂直度,以面为基准0.006mm,以线为基准测量值为0.02,请问具体怎么理解,三坐标内部是怎么评价的?

网友:
应该以端面建基准面!再测圆柱,会有出来垂直度的

网友:
图面要求是怎样?是以那里为基准,肯定不能相互共用啊,三坐标是先选基准再选被测要素,然后计算出来的,如果先选被测要素再选基准,那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和基本测量是一个道理,基准不可弄错.

网友:
不明白,怎么会互为基准呢?

网友(2011-03-17):
面的轴线和圆柱轴线都是直线,所以都可以做垂直度

个人猜测可能他担心端面倾斜吧

网友:
主要是被测要素材的范围,面大线短,当然误差就小,要按图面的要求定基准!!!

网友:
不多解释,建议你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 《形状和位置公差检测.pdf》
  咱们论坛里有。
  看看基准面那章  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