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车外圆失圆度超差

楼主(2011-02-15):
各位大侠来帮我想想原因吧!我新买的车刀回来精车外圆,结果发现不管参数和夹刀位置怎么调整,车出来的头部总是失圆超差,达到3丝左右!但是用工人手磨刀子车就没问题,另我很不解啊,刀杆和刀片都是新的啊,我用的刀片是住友的TNMG160404,刀杆是台湾益诠的ETXNR-2020K16,照道理来说,我用的这些刀杆和刀片都算不错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把刀片调的比中心高度低一点点试试,如果可行,换一个新刀片吧。角度不对,可能是你中奖了,遇到次品。

网友:
楼主你应该查查刀片和车刀,我们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车床新买不到3个月,但是车外圆就是发震,本来是以为材料太硬,但换了车床一样可以车,把车床丝杆都调过了,还是不行,后来无意间换了把车刀,车就没有什么问题,还专门请大连机床厂的人来了好几次,原来问题是出在一把车刀上。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楼主用的是负前角钢件切削刀片,工件没看错应该是铝或者有色金属。车这些材料应该用正前角刀片,而且要选把有色金属专用锋利一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我们也拿了一片负前角的刀片去车,结果是前几件都还可以,10件以后就不行了!我买的这种也是车铝件的,只是没有负前角的刀尖那么尖。所以现在让我困惑的是用机夹刀片车就不行,用手磨刀车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建议,你所说的我试过了,刀片换过,刀杆也换过,都不行。目前情况就是机夹刀片车就不行,只能用手磨刀车,什么道理啊,不明白啊!

网友:
有没有那么玄乎,手磨的应该没有机夹刀片好啊

网友:
可能是机夹刀不够锋利,是靠硬挤出来的,这种可能是软的,一挤就拉毛,刚好手磨的几何角度非常丰利,无挤压就不存在拉毛了,应该是这样,。不知对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去换把用CCGT 110304的刀片,不行是不可能的。

网友:
追风建议换G级的刀片?我感觉还是换VC型刀片好,减少切削力。CC的话80度虽然是正前角了,但80度刀尖可能受力也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以前就是用的这种型号的刀片,就是因为只能用2个角不划算,才改成现在这种型号的刀片!因为我觉得用04刀尖角的刀片精车已经可以满足图纸的粗糙度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就是用的追风传说用的那种刀片,还是负前角的,用起来效果还是将就,但是就是不经用!因为我的工件粗糙度要求不高,只要Ra1.6,所以我个人觉得我配的这种刀杆和刀片做精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车出来就是失圆3丝左右,这才让我困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是什么槽型。线速度.被吃刀量.进给量。什么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切削有色金属没有M级刀片的,都是G级刀片有研磨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就是用的追风传说用的那种刀片,还是负前角的,用起来效果还是将就,但是就是不 ...

    切削有色金属的怎么可能是负前角的呢?我说的这个刀片是正15度前角以上

网友:
刀片刃型呢?我认为应该用锋刃的

网友:
用铝专用刀片,刀尖角换成02的正角刀片,如若不行就用金刚石刀片,高转速。

网友:
后角干涉,你的刀上的又问题可能~中心高了,要是都没问题~你就买到假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