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才能做出图三的效果,此玩意的工艺?

楼主(2011-02-15):
此玩意的工艺应该怎么做呢???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材料不限。

我想不出怎么做才能做出图三的效果,让2个半圆合起来,结合处要光滑,最好能没有手感。。。

楼主:
我初步想的是,需要做两个夹具,一个是外螺纹和19孔配合,但另一个内螺纹和19孔配合的夹具怎么做呢???

网友:
先车件1右半部分车10。+0.033工艺孔尽量公差小些,然后掉头,车专用机夹具,拧上件1,罗纹紧固,车好球头。
用此方法车件2,注意同心度。

楼主:
右半圆部分用夹具可以很好保证,但是左半圆要保证同心度比较难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图纸,件1只有用罗纹配或者用件2配,还有一个办法在专用夹具和件1之间加根心轴19.0做好时取出。

网友:
1,先下料,长度留0.5余量
2,粗加工球头部分,留工艺台
3,夹工艺台,加工内孔及 螺纹部分,螺纹尺寸保证一致
4,做螺纹芯轴(芯轴螺纹与工件螺纹间隙要配好,左边工件芯轴可以组合起来做),精车半球部分(高转速,低走刀,少吃刀量。吃刀大、走刀快的话最后难以拆卸工件。)。据我的经验,同心度能保证在0.02内

网友:
这东西是考高级工的时候的试题  以前做了玩过

网友:
这玩意是装什么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装不了什么。应该是做机加工练习或是考试时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的“左边工件芯轴可以组合起来做”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两个半圆单独加工,合计来后用磨球机磨

网友:
呵呵 不错的玩意哦  学习了解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讲的很细,的确,各做内外螺纹俩个夹具加工很方便的!

网友:
讲的很细,的确,各做内外螺纹俩个夹具加工很方便的!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很精致啊羡慕嫉妒恨

网友:
做着玩的???......

网友:
球里面可以藏东西的哦  藏什么呢 这个就可以发挥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