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硝酸的介质用304材质还是用316L材质好?

楼主(2011-02-15):
含硝酸的介质用304材质还是用316L材质好?
化工泵上一般那些介质是不能用冲洗水的呀?

网友:
316L是含钼不锈钢种,由于钢中含钼,该钢种总的性能优于310和304不锈钢,高温条件下,当硫酸的浓度低于15%和高于85%时,316L不锈钢具有广泛的用途。316L不锈钢还具有良好的而氯化物侵蚀的性能,所以通常用于海洋环境。

楼主:
谢谢!1楼帮大忙了!很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98%的浓硝酸溶液用什么材质比较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常温下铝制品可以装的浓硝酸,铝制品和常温下的浓硝酸,浓硫酸不会发生反应,因为浓硝酸,浓硫酸氧化性极强,使铝表面生成一层氧化膜,阻止了铝制品进一步被氧化,这就叫做铝的钝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