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圆销的装夹定位方法(一道工序完成),求助

楼主(2011-02-15):
  材质为40号鉻钢  铸件  后面的圆帽不需要进行加工 求高手解决定位和装夹方法 最好由一道工序完成,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到底是你这个圆销要加工定位   还是

网友:
不明白到底要加工那里?

楼主:
除了R36圆弧和直线24的地方不需要加工  其他在地方都需要加工,求教!!!

网友:
如果头部尺寸能保证的话,我觉得三楼的办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