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G3/4

楼主(2011-02-15):
     大家好,新生初来报到,给大家拜个晚年!
我主要想问一下,管螺纹G3/4的螺纹
它的牙数是固定的吗?14?
它的密封靠加个密封圈,密封垫就可以 吗?由于我是生产煤矿液压立柱、千斤顶的,液压可能比较大,一般在31.5MPa,请问能封住吗?

网友:
应该采用锥管螺纹才能密封。压力比较高采用密封圈。

网友:
液压类得看管径是否适合用螺纹的。

网友:
G螺纹是牙形角55°的非密封管螺纹,不能用在需要密封的场合,螺纹不带锥度。
用密封垫或密封环,端面压紧密封的螺纹应当是细牙螺纹而不是管螺纹。

牙形角55的密封管螺纹有两种配合,一种是锥度外螺纹和圆柱内螺纹的配合,一种是内外都是锥螺纹的配合。前一种,锥度外螺纹的代号为R1,圆柱内螺纹的代号为Rp;后一种外螺纹的代号为R2,内螺纹的代号为Rc。常见水暖管件的螺纹就是55°的密封管螺纹。由于制作比较粗糙,使用时以前加白漆麻丝,现在用四氟乙烯生料带。

液压密封管螺纹常用牙形角60°的管螺纹,以前大陆用代号Z,按2002年标准,用NPT。如果按要求制作,理论上可以直接旋合密封31.5MPa,但现在使用时很多也习惯用生料带。

上面的使用常识,如果用“管螺纹的标注”上网搜索,应该很容易找到。楼主要提高自己的水平,一定要养成使用互联网的习惯。

网友:
可以的封的猪,不用担心

网友:
跟着学习中,比较关心螺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讲得不错!!!!!!!!!!!!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螺纹并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