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老不成功

楼主(2011-02-15):
请问大家本论坛下载资料,如何下载,我老是扣了积分,资料没下到,要么,下载到的就是打不开。

楼主:
你们遇到类似问题,跪求正解

网友:
把迅雷卸载掉以后,在下载,就可以了,我之前也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非常感谢老鹰和duanpj1314两位,以后试试看看,我说来是PHP格式

网友:
如果是迅雷在捣乱的话,可以不用卸载它,有两个方法,一是点击下载链接的时候同时按住Ctrl键,这样迅雷就认为没它的事了,二是点击后出现迅雷下载对话框,有个直径使用IE下载的选型,点击即可

网友:
我也是啊!分扣了不少。我把迅雷卸了,下过来解压,电脑提示什么原件损坏,解压不成功

网友:
难道这里的下载链接问题或者是上传的文件错误,大家多试几次吧

楼主:
本人认为,这个问题要解决,方便大家下载,为什么迅雷下载不可以呢?跟不上时代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可能是网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