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夹具,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1-02-15):
请问这个工件要怎么加工双端面比较快。
工件是经过热处理的,本来要用平面磨,但因为高大于直径吸盘吸不住,用数控车刀来车又因为平行度要求太高废品率很高,而且速度慢,而用一种双端面磨床却难保证料的垂直度,请各位大大帮忙想一个夹具可以在立式平面磨上边磨或者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平行差多少,写错了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行差多少,写错了还是

平行差就是0.035,写错了,对不起

网友:
”本来要用平面磨,但因为高大于直径吸盘吸不住“
你一次放上20个,四周用低一点的铁条围起来,还不行就是你们磨床师傅该走人了,不愿意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平行差要求太严了,难保证而且一个月有10000多件那样搞很麻烦

网友:
你平面磨床面有多大就能一次放满了,四周固定,翻面再磨,两刀完事。还有比这更省事,效率更高的吗?
45的圆平行度3.5丝,我想,一般的平面磨随便蹭几下,0.35丝都没问题的。

你该不是外行吧?

网友:
确实是平行差要求太严了

网友:
45-0.035的平行度相当于T7级,应该还不属于非常难的范畴吧

网友:
用仪表车床做,全部能保证,只不过两面要平了,磨的话要很好的师傅了,3.5丝可以磨但是肯定有报废。我这里的轴承片子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做的话尺寸能保证,但是平行差控制不好的,我这里的经验。

网友:
3.5丝就把你们难为成这样了?你这里的经验,都是没出师的几个小徒弟凑一块儿得出的经验吧?平面磨3.5丝还保证不了,还肯定报废?你们干过这一行吗?别瞎说了,小心笑掉大牙。

网友:
你用什么量具检测的,我问下,我可以说的是,做下来一批绝对会有,我说的是我这里的加工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平面磨是可以磨,但主要是那么多,夹具怎么设计比较好,不然一个一个用绑的不好用,效率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高度表测量,就是带表座扇形表那种

楼主:
我这边现在用液压车在车,但手工有时放不平就会出现平行差超差,而平面磨磨要绑外径而且要绑很好不然也会偏掉产生砂轮炸掉,另外厂里还有一种双端面磨,平行差是可以但垂直度不行,保证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量大,想找一个比较快的加工方法

楼主:
各位大大帮忙想一个夹具,一次性可以在磨床上多做一些的,但不要太复杂

网友D:
   我不知道你怎么安排的工艺啊。在车床上直接 做出来,不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怎么安排的工艺啊。在车床上直接 做出来,不磨

先粗车到一定的尺寸,然后热处理,再次精加工

网友:
  用数控做!加大圆。做内孔。一次装夹,加工到位。平行度可以保证。然后以内空做涨芯轴,,加工圆弧!!加工余量大可以先粗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主要是想快速加工两个端面而已,至于其它的还要精车精磨什么的还有好几道工序

网友:
平行差平面磨床很难达到,估计的研磨。

网友:
   知道做刹车盘的吗?0.02.公差!你就那样做!做个那样的刀具,一下就出来了。不过工艺得安排好啊!几秒的事!

网友:
大哥平面磨手摇磨0.035都做不到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是3。5丝,还是3.5um啊

网友:
3道公差保证不了?磨完一面磨另一面,磨不出来是不是床子不行?师傅不行?

网友:
受教了
积累下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做不出而是太慢了,想改进夹具做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