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镗床自动装刀和卸刀的装置是什么原理呀

楼主(2011-02-15):
130镗床自动装刀和卸刀的装置是什么原理呀?床子是昆明机床厂生产的。说明书说是弹簧机构来夹紧的,到底是什么机构呀,请高手来,谢谢了

网友:
说明书上应该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先读懂,读通说明书以后再来说问题

网友:
拉刀杆后面有蝶形弹簧,拉刀力就是靠蝶形弹簧的力,松刀的时候是靠液压杆从拉刀杆后边往前推动,一般行程8~10mm,就能松开了,说明书有结构的图纸的,但是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给你提供一个CAD的简图吧,应该是一样的原理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你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