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求助

楼主(2011-02-15):
  现在老板给了个3D 的CAD装配图给我,叫我一个一个零件画出来,郁闷,以前根本没弄过这东西,都不知道从何下手,请问高手们又没什么办法能够帮我完成这样的工作???

网友:
建议
先看明白图纸,把每个零件都看懂,与其说是看,不如说是联想出来
如果非常复杂的装配图,估计一个装配图是不够的,
还有就是,拆图,拆出来的图,尺寸对错是一个,还有个问题就是公差、形位公差,粗糙度等的标注问题。
你先把主要标准件找出来,例如轴承,对照他的型号,查手册,就能知道与他配合使用的端盖、套啥的,尺寸了
多大螺栓,多大的孔,这玩意差不多了就,我就是举个例子。
做个抛砖引玉吧,请其他朋友继续

网友A:
都3D的装配图了......2个字,投影啊

三维软件总会用吧,一个一个零件单独打开,三视图投影,加上图框,标注尺寸和公差,写上技术要求,OK了

网友:
3楼的应该是对的,我没做过,感觉是这样的,1楼的方法好像老了点。

网友:
"3D 的CAD装配图"是什么意思,是说你有3d模型文件,只是格式是dwg的吗?要是那样的话,你完全可以用cad将其转存成sat格式的,在导到你常用的3d软件中,投出2d图,标注尺寸,形为公差,粗糙度,技术要求等。

网友:
看来我是老了,可我那方法好像挺好吧。
不知道你们拆过图吗?
就2张装配图,还不是电子版的,拆出零件来,零件图必须正确,确保加工没问题
我干活这事,还经常干,所以我说的那办法有用,经验之谈,不是泛泛之谈。

网友:
学习了,不过没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3D的装配图了......2个字,投影啊

三维软件总会用吧,一个一个零件单独打开,三视图投影,加上图框,标 ...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饿,也可以不投影,自己打开每个零件量着尺寸自己画三视图。因为很多三维软件投影的二维图图层设置都乱七八糟的。

楼主:
我只知道slidworks,CAD的3D图实话说吧,还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平时用CAD只是画2D~~

网友:
Auto  CAD里有了3D模型  再出工程图已经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了,记得社区里有相关的贴,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