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加工中心设置两个换刀点,紧急求助

楼主(2011-02-16):
我想把加工中心设置两个换刀点,一个能在刀臂上换刀、另一把刀在工作台上的固定一点上换刀。请问各位大侠能实现吗?

网友:
立加还是卧加? 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
另一把刀在工作台上的固定一点上换刀

这个也是要自动换刀?

网友:
带立卧转换头的龙门铣床见过吗?那个刀库可以实现立轴 或 卧轴自动换刀,不太明白你说的情况,最好可以画个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