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问题

楼主(2011-02-16):
当选用间隙配合时,对于粗糙度之大时为什么要相应的减小配合间隙!

网友:
不是很懂,不过可以这么想,粗糙度大的话就相当于表面刺比较多或者尖,它们比较容易磨损。

网友(点评):
同样这样认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还按原间隙配合势必造成配合不紧密,初学者的拙见,不知对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配合不紧呢?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嘿嘿

网友:
当选用间隙配合时,对于粗糙度之大时为什么要相应的减小配合间隙!-不解!首先公差配合选用原则是在满足使用的情况下尽量的大比如能采用IT8就不要IT7或更高。同样你选了低的公差等级的配合,那么相配合的零件的相应表面的光洁度也要相应的选,IT6、IT7、IT8表面的光洁度要求是递减的。应当是要求配合间隙小的较高精度的配合表面的光洁度要求,要高于配合间隙较大的配合表面的光洁度。如H6/k5和H8/k7这两种配合零件的光洁度,前一种配合的零件恐怕都需要磨削加工了,你看呢?

网友:
新手,学习中!
支持,顶下

网友(2011-03-28):
粗糙度值大,零件表面不耐磨,很容易磨损,如果还按原配合间隙设计,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零件表面磨损使得配合间隙太大而失效,适当减小配合间隙可延长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