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刀架如何使用?

楼主(2011-02-16):
材料304,直径30长度1米的光轴,公差3丝,如何加工保证尺寸精度,使用跟刀架可以保证尺寸吗?2爪还是3爪的好用,工艺如何安排,下料应该割多长,请高手赐教?  毛料35,精车余量应该放多少?分几次加工合理?急急急!

楼主:
有待高手解决

网友:
有待高手解决; a2

网友:
最好附上图纸,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光轴,直径30乘1米的公差3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公差0.03用车的能行吗,上无心磨才级保证0.03吧

网友:
304有冷作硬化现象即加工时刀尖对加工表面的挤压造成了已加工表面硬化,余量越少越难车.跟刀架很难保证0.03,建议粗车后无心磨。

网友:
就这材质,304的。这尺寸30*1000,用车床加工绝对保证不了0.03mm的公差,无论是形状还是位置公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304是不是不锈钢
可以拉丝
再下料
再平两头
磨床
就可以了
不用机加工
QQ214175921

网友:
外径肯定要上外圆磨床加工,直线度和公差0.03圆度才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