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中威机床落地镗铣

楼主(2011-02-16):
本公司生产的机床发来请大家提意见

网友:
外观不错,不知道精度是否合格还有就是精度的稳定性如何,还有故障率

楼主:
本人声明绝不是广告  只是让大家看一下外观设计理念

网友(点评):
那就应该多做点说明:-)

网友:
外观设计看起来还是很舒服.

网友:
随主轴箱升降的那个操作站后边没有门或围栏?梯子上的防护栏是全封闭的,两个栏之间的间距是多少?主轴箱运行到最上面的话,人可以从操作站走到梯子上吗?

网友:
床子这玩意看的是精度和寿命,然后看操作方便性,其他没啥。
这些东西都是要实践检验的。

网友:
外观好像还不错,近看不知道如何,好像是建议数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站台前面带门的可以打开  梯子也一样  主轴箱升降到上面个可以从梯子下来   站台和梯子间距200MM

楼主:
该机床X轴采用了液压卸荷机构有效的减轻了滑座和导轨的摩擦系数 该机床系普通式落地镗 Y轴采用了滚珠丝杠菱形夹紧 和以往的机床设计有很大的区别 。尤其是X轴设计超越了现有的导轨卸荷形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图片上看,操作站的后面是没有门或围栏的,存在安全隐患。另外从图片上看,梯子的护栏是封闭的,操作站开到上面的时候人只能是从上下2个栏之间钻进梯子里是吗?X向液压卸荷是指静压导轨?Y向菱形夹紧能详细说明下吗?是指的Y向带导轨夹紧器,加工的时候夹紧?

楼主:
这位朋友观察的很仔细 梯子确实存在缺陷主轴箱升到上面由于栏杆的阻拦人下不来 我们以修改了 侧面开口以去掉了栏杆。X向采用的不是静压导轨是油缸支撑式  至于菱形块夹紧是X向行走时松开 加工时夹紧  Y轴也一样 ,大家可能看到了主轴箱上面有一个CRT箱  设计为吊挂式控制 此箱可以和主轴箱一同升降 也可自行升降  和前后移动 在加工工件时控制起来非常方便

网友(点评):
菱形锁紧是齐二转台用的那种吧,油缸卸荷也是武重的老东西了

网友(点评):
菱形块是中捷机床专用产品 再就是有钢支撑是中威机床的专利技术 和武重的有根本区别

网友:
操作台是可伸缩式的吧?TX6916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18):
TX是镗铣69是落地式 16是主轴直径

网友(2013-04-25):
160的吧, d# s3 D$ @* k

网友(2013-09-30):
机床的精度怎样啊?大师!精度的使用寿命能有多少,如果能赶上中捷的就是好了。别的再好也只是陪衬。

网友(点评):
机床的好坏主要看的是精度和耐用度 重型机床使用寿命20年 我做的机床都是做耐用度实验的 和中捷的除了价格有一定的区别 别的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