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机液压系统问题,请教

楼主(2011-02-16):
谁了解台湾生产的三轴滚丝机液压系统。我这里有一台这样的设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工作效率比以前低了,动作有时候也不正常。请大侠指教了!!!

网友:
液压系统不是简单的齿轮传动,问题很复杂的,你这几句话和没说一样,谁也帮不了你。请个专家好好看看吧,该花钱的时候就得花。

只说一句吧,液压系统的维护很重要,没有专业知识不行。油脏了,粘度变了,进水了,等等等等,都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动作不正常?是阀堵了还是油的流速变了压力变了?你判断不了,就说明你没有专业知识,请专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