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自动仓储的设计

楼主(2011-02-16):
钢板的尺寸规格都是3000X1500,每层放3吨,间隔是350mm一层,20层一楼,左右两楼,中间自动下料,我问了很多做自动仓储的,都没做过这么重的,和轻型的设计完全两样,那位大虾有设计过,发点光,照个路?

网友:
玩自动仓库的家伙都不玩这个,主要是两点
1 一般货架子不行,最重的型钢架子都不行,这个要H型钢的架子,纵列有柱间支撑那种,设计比较麻烦,基础也比较麻烦,计算太多,占人手,
2 要设计重型升料机,这个比较复杂,在纵向移动的车架子上有一个支撑式横移机,货叉在横移机上,载荷比较大,有一个像起落架的东西,液压的,支撑好了以后,才能动货叉,结构比较复杂,有复杂的控制连锁,占人手,

基于上面说的两点,没人愿意玩,玩仓库,货值本身就低,没什么利润,再加上就做做一件,设计费用很高,占用人工成本太大,玩这个的要一个水平很高的结构家伙,占住了,产值还很少,不如设计冶炼大平台一类东西,有吨位,产值大,利润足,
楼主其实这个可以自己玩,自己设计一下,还可以增长知识,省不少银子,有技术问题,可以交流,

楼主:
我做了个规划图,希望有大虾能发表见解

网友(点评):
还是直接贴出JPG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重型升料机的主要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
有垂直升降的液压机构吗?除了升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