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轴线上的两条轴怎样实现正反转同步?

楼主(2011-02-16):
同轴线. 一个动力源带动一边轴旋转,而另一边轴却同步反转!

请教各位有什么简单的机构可以实现?

网友:
看不懂楼主所述的意思。

两个驱动带两轴也可以同轴同步反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
我是说,一个动力源带动一边轴旋转,而另一边轴却同步反转!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应该描述清楚了

网友(点评):
楼主这是要做共轴反桨的旋翼?

网友:
用行星齿轮,一轴带太阳轮,另一轴藉行星轮架传动,外轮固定。
这样可以不。

不好意思,再仔细想了,这样方案是错的。
要反方向时只能把行星架固定,这样会加减速却就不能同转速。

网友:
正转轴和齿轮啮合,齿轮通过带轮传动至反转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行星齿轮可以同步吗?

楼主:
我想要最简单,机构小一点!!

网友:
太阳轮和行星轮的齿数相同就可以。

错误的回复。

网友:
看看这个图就很清楚

网友B:
4个90度的伞齿轮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真的可以唉,楼主英明哦

网友(点评):
其实3个锥齿轮就够了。

网友(点评):
3个只是伦理可以,但始终要用到4个。

网友(点评):
用四个比较稳定,锥齿有轴向力

网友:
就用伞齿轮就行了,这边传到那边去

网友:
三个就行了,不用四个

网友:
应该是采用锥齿轮结构最简单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对,伞齿轮是个可行的方式

网友:
伞齿轮是好主意哦,学习了

网友:
3个伞齿轮连接两轴,动力源随便带动一轴就可以了,应该够简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个90度的伞齿轮可以实现

我怎么觉得是3个就可以呀。
刚好办公室有3个90°的伞齿轮,悄悄试了一下,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及以上各位的回复!目前3个伞齿轮传动是最简单的,
但是,伞齿的轴向钢性欠佳!看看还有没有更佳的结构?

楼主:
还有,利用伞齿传动两条轴的同心度比较难以保证!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不是很高速的话,伞齿轮的结构足够了。

网友:
用模型车的差速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买一个换向器,装在两轴中间,应该最简单了。

网友:
3个锥齿轮,中间的做动力输送

网友:
顶楼上的,简单实现就是去买个一出二的换向齿轮箱,两边一联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同志们的回复!
可能大家没有理解我的用途
这个机构是装配在一个运动器材上面的,两轴做相对的往复运动,
旋转运动角度90,不需要做快速旋转.但需要承受较大的旋转压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两轴做相对的往复摆动吧?(90度摆角,摆向相反)应该是你自己没有说清楚。

网友:
学习了,人多就是办法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8错!

网友:
人多力量大啊  想出来这么多办法!

网友:
正反牙螺纹传动。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