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请教

楼主(2011-02-16):
请问一下,86型的步进电机,如果控制转动180度,稍做停顿,再转回原点,这个时间最快可以控制在多少?
备注:电机负载不大

楼主:
电机从起启动,转到180度停止;
这个过程是不是要一个加速,匀速,再减速停止?

网友:
这个过程是要一个加速,匀速,再减速停止。
步进电机一般转速不会超过1200rpm,300-600rpm为佳。但是还要考虑电机的动态特性,看能不能加速上去,这个和负载有关,需要你自己算了。你可以找点资料自己学习下。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
如果按300rpm计算的话,得出步进电机转180度只需0.1秒.
在这个0.1秒的过程,完成加速,匀速,再减速停止,可以达到吗?
有询问过厂家,得出步进电机的参数,加减速过程需要0.3秒?那完全不可能性达到...
还是有点疑惑,在不考虑负载的情况下,电机转180度只需0.1秒.这个时间是否要以达到?
还请知情的告之...谢

网友:
300rpm,0.1秒无法实现。电机控制上,一定会有加减速的。0.3秒可以实现。

网友:
0.1秒肯定是不行的。你还得发脉冲,还需要看你细分的程度。因为步进电机都是有步距角的。步距角又需要细分。假设步距角是0.8°,8细分,那每个脉冲就是0.1°;180°的话就是1800步;也就是1800个脉冲;就算你脉冲0.001s一个,你需要1.8S

网友(点评):
脉冲可以达到100KHz以上的。

网友:
就是惯量再小的步进电机,0.1秒也不行。加速,恒速,减速的过程是必须的。否则,不是憋死就是丢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工件流程是这样的,
两款相同的电机,交叉错开,分别转180度,再返回:
1:第一款转180度;
2:第二款转180度;
3:第一款再转180度返回:
4:第二款再转180度返回:
用说得都有点绕口令了...

大家说说,这个流程下来最快时间是多少?
先不考虑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秒转180度???

网友B:
单是转个向,为什么一定要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是转个向,为什么一定要步进电机。

如果只是要转个向,没什么别的要求,
那推荐一种转动电磁铁,一通电就转一个固定的角度,断电就返回原位。
便宜,够快。纺织上好像用的比较多,网上也有卖的。

对步进电机来说,
找出能启动的最低速度,再试出不会丢步的最大的加速度进行匀加速。
在总步长的一半处开始减速,
就是你这个步进电机转半圈的最短时间。
自己试吧,编个程序,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