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机械手视频,这是什么方式驱动?

楼主(2011-02-16):
在这个视频里面,大侠们知道机械手的移动是什么方式驱动的吗?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37

网友:
才疏学浅
看懂了如何运动的了
但是是什么原理驱动的呢

网友A:
要分这么多冲压步骤?
那些手臂会不会是液压驱动?我见到有类似油管的物体

网友:
步进电机加齿轮齿条应该可以达到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这么多冲压步骤?
那些手臂会不会是液压驱动?我见到有类似油管的物体

那么快的速度,液压不知道能否达到,大家都给点意见吧!

网友:
从动作和声音来判断,滚珠丝杆,最常见的。

网友(点评):
实际上是同步带

网友(点评):
同步带发出这声音,一绝

网友(点评):
赞同同步带

网友(点评):
现在手上全套的图纸都在,你听到的声音是滚轮跟铝轨滚动摩擦发出的声音

网友(点评):
应该是圆弧型同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快的速度,液压不知道能否达到,大家都给点意见吧!

不知道液压运动的精确度去到多少,看视频好像要求比较高,我自己也是新手

看楼上说的,估计也是电机类的,因为定位准确点

楼主:
鄙人寓见,会不会是直线电机

网友(点评):
声音不对,还有,直线电机机身比较长,无法实现这么长的行程。

网友:
齿轮齿条就可以达到要求,同步带也可以,

网友:
看不清细节。
怎么驱动都能实现,不过看定位要求,估计是齿轮齿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