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轴加工,如何使用跟刀架?

楼主(2011-02-17):
材料304,直径30长度1米的光轴,公差3丝,如何加工保证尺寸精度,使用跟刀架可以保证尺寸吗?2爪还是3爪的好用,工艺如何安排,下料应该割多长,请高手赐教?  毛料35,精车余量应该放多少?分几次加工合理?急急急

网友:
车的了么,不磨么?

网友:
若是哪位高手能用普车,普通刀具车出的话我愿甘败下风,并且虚心向其学习,这也太疯狂了吧!

楼主:
有待高手解决

网友:
用两爪的就可以了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
为何不买30的磨光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达到要求,另外成本如何,还望详细分析,本人不是很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细长轴只有3丝公差还一米长普车是没办法了,只有上磨床。无台阶可以用无心磨,就是有人说能车的话只是单件用砂皮纸砂或吹牛或者是好胜心里,若是我还不放心给车床车。

网友:
这个细长轴车起来 我感觉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中间部分塌腰就是个麻烦的问题吧?

网友(2011-12-10):
我们的产品是国外的∮16~15.989,材质420F、硬度60-64HRC、长度1MM更难做,现在还在试验

网友(2012-03-01):
跟刀架,垫木头。。。。。。。。。。

网友:
还不如买30的拔光料,上磨床,省事省钱

网友:
很难做到啊,坐等高手解说

网友:
留余量去磨,你不是在外国,在河蟹社会。哪来那么先进的机床给你用。

网友:
没试过,3爪的会好些吧

网友:
我现在做的细长轴,是先车后磨的。

网友:
车床,不行的,还是老实点。别想太多了

网友:
下料1002MM  用三爪夹持 伸出100MM 片面 外圆车一刀 打中心孔 (不要太大 )   掉头定总长!打中心孔  。外面记得光一刀 !伸出600MM  用活络顶针  三爪加紧。粗车一刀 留量1 MM  掉头也一样粗车 ,换软爪 光个5MM长度台阶 ,将粗车过的轴 装上去  顶针顶进 (力度不要过大)选用YG6 硬质合金焊接车刀  刀子磨的锋利点 ,记住刀尖圆弧不要超过0.2 MM  转速调到500-600  然后调尾座 保证直线度在0.01MM 半精车 留量0.2-0.3MM 走刀 0.2   接下来精车到图纸要求的尺寸就可以了,中间一段(100 -150MM)可能会在正负3道如果你想节约成本 可以加QQ3000283  详细交流 ,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网友:
如此细长轴 想保证精度是不可能 不管用不用跟到架。       要求不高的的话就用光料就好 了

网友:
不知道哪位高手能用普车加工出来

网友:
先粗车一头,调头分段车削,留1mm精车,精车时3爪要做一个开口锁套,慢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