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加850的严重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1-02-17):
本人去年底接手一台立加850的大修项目,在工作中发现,X轴导轨贴塑面,完全磨损,右侧铸铁磨损0.30-0.50.当时顿感诧异,欢迎大家讨论,看有哪些原因造成机床磨损严重,在大修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环节的检查。

网友:
了解一下设备的使用情况啊?哪的设备?使用多长时间了?超负荷使用肯定是一条.

楼主:
距离我接手之前,8个月前刚做的大修,贴塑,X,Y轴都大修了。8个月后损坏严重。江苏一带生产安装的,具体厂家不便透露,涉及到商业利益。敬请谅解。

网友:
8个月磨损这么严重,不是超负荷使用一条能打发的。首先要怀疑你们自己,贴塑面使用的材料质量如何?贴的质量如何?粘接剂用的什么?是不是用量过多?涂得均匀吗?应该有一个跟踪调查了,每月去看一次,磨损情况做一个记录,找出磨损突然加剧的时间点,答案也就不远了。
其次,好好检查一下润滑系统,应该是强制润滑,泵和油路做一个全面测试,油的雾化是否有效?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但还不是根本原因,大家再想一想,为什么连铸铁都磨损了呢?

网友:
贴膜床身铸铁本身就没有使用耐磨材料,估计也就是一般的灰铸铁(球铁的可能性都不大),加上润滑方式根本就没有考虑铸铁之间的摩擦,膜一旦破损,会以加速度方式磨损,所以根源还是你们自己的膜,太差了。

楼主:
楼上的还没有说到最根本的原因,希望大家积极讨论,顺便说一下,X轴的贴塑面,左边磨损不如右边的严重,左边铸铁基本完好,贴塑磨损严重。

网友:
冲击载荷?偏载加工?

楼主:
明日给大家公布施工中的种种问题,大家一起切磋。

网友:
一、油路是否正常,很多都是与油路缺油有关系
二、你贴贴塑的时间长短,以及铲贴塑面的 “点子”。这个“点子'应该是越多越好,点子面分布均匀。
三、你加工的工件是否放在工作台均匀位置。而且你每次关机后工作台是否在机床中间位置
四、考虑贴塑质量。呵呵。反正现在的 机床都这样 。

楼主:
没有中要害,要想到8各月前做的大修,又坏了,贴塑有自润性,这个时间不会搞得这么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说你的贴膜质量有最大的可疑性,你人在现场了解状况,我们仅凭你发的那几个字,也只能这么推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铲贴塑技术不行。
    或者是他直接把贴塑贴好,放在铣床上铣均匀,不是铲均匀。
           贴塑的质量也有很大的问题。。

楼主:
工作中我发现,在头一次粘贴的时候,居然X轴大面积脱落,Y轴粘接牢靠。当时我以为是粘接剂或者是清洗有问题,后来还是小心为妙,找来一根平尺,才发现,X轴导轨扭曲差了大数,最起码在7个格水平仪,我恍然大悟,不是我粘的不好,是导轨的扭曲差太多了,贴塑的磨损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重新调整水平,和导轨扭曲,按大修方案至装配完毕。其中检查润滑等项目,均可靠,找来设备管理员,据管理员说,前期安装大修时,机床进行了“抄平”,只是调整机床水平,并没有调整机床的扭曲,无语。算是一个教训吧。自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技术问题不懂,请教一下。
调整机床水平,调整机床扭曲

在操作上有什么不同?我不懂所以随便打个比方,比如说,水平仪放置在台面上,调地脚,直到横着竖着斜着都水平了,这个作业是调整机床水平?还是调整机床扭曲?

楼主:
你好,999,你说的只能算粗调水平,简单的说,机床每根直线轴都有两根导轨组成,那么在水平调好的情况下,两根导轨有可能不平行,这怎么去检查呢,只需要移动坐标轴,就会发现水平仪水泡有变动,这就相当于扭曲,扭曲不对的情况下,对导轨和加工精度有很大影响,一般的机加工设备,在验收精度上都有要求,本人工作期间,在许昌烟机做过一台东芝加工中心的项修,修复X轴精度,一样的毛病,大修不久,精度满足不了加工要求,而且胶带磨损严重,后来经过分析,调整机床的主导规的水平和扭曲,然后贴塑刮削,沿用至今,没出任何毛病。希望与大家多交流,QQ260588034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给你的回复在论坛里,谢谢你的发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又学到了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