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铝板展开料如何计算?

楼主(2011-02-17):
材料为:2A12-0-δ2(GJB2053A-2008)

网友A:
用软件试试看,实际生产肯定还需要调整。不过看你图纸的标注,角度都精确到0.01了,想开料后一次成型有难度啊,是不是考虑成型后再修两边。

网友:
用三维软件比较方便吧
或者在曲线的属性里 有曲线的长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试试看,实际生产肯定还需要调整。不过看你图纸的标注,角度都精确到0.01了,想开料后一次成型有难度 ...

请问,什么软件能计算钣金展开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PRO/E、SOLIDWORKS或其他的三维软件都可以,先做出模型再展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网友:
中性层不变法

网友(2011-06-20):
知道了:中性层不变法

网友:
用中性层展开,下料之后,试做,这种东西想一次成型是很难的

网友:
用中性层展开,确定中性层位移量,然后在图上进行偏移,最后测量长度累加就OK了

网友:
用中性层展开,下料之后,试做一次,再进行尺寸调整.